三星P28 无显示 电流0.57不跳变

楼主(2010-01-07):
收到一台三星P28机器,通电电流跳变到0.58左右再也不动弹了,关机后用力按北桥电流上至0.7左右,也跳变,确定是北桥虚焊,做北桥后故障依旧,测试座发现到北桥地址线有3条不通,重做还是有不通的,做的手已经发软了,还是不行,没有办法了 ,更换CPU座,依旧,忘高手指点一二,谢谢!
cpu

网友:
这个机器好像是ATI芯片组的吧,北桥集成显卡,不好做

网友:
怎么去查找北桥地址线???

网友:
应该是CPU没有选种BIOS.还没有开始自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