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主板加不了电

楼主(2010-01-07):
手头有一快onda-p43s的板子,开机通电风扇转一下停掉,诊断卡无代码,断电复开同上,疑电路短路,电路保护.查电路正常.没辙!!求救!!!!!!

网友:
主板电源插头14线对地看开机。

网友:
此类故障一般都是短路引起,短路故障出的最多的就是CPU供电电路

网友:
这就是短路嘛!把12V拔掉,看还是那样吗?

网友:
拔掉12V故障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