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L5800不开机,奇怪的待机电流问题

楼主(2010-01-07):
华硕L5800笔记本主供电芯片,有的兄弟上传一份 谢谢了!~
机器是老型号865的板子,台式机的CPU 现在开机无任何反应,开机键处有1.8V的电压 接下去后能拉低,
接上直流表后,发现待机不对 ,一接通电源 电源有一下跳变,从0到0.3左右 瞬间又回到0,
好像有保护 隔离电路有问题,先想到了主供电芯片 不知道思路对不对?请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
刚好前段时间用到,希望这里能帮到你

网友:
谢谢楼上的兄弟,这个网站是个好网站 好多都能搜到

网友:
二楼的兄弟可提供 一下这个芯片的工作条件?
1脚有供电,11 17脚要有高电平 是不是3V 5V的控制电路 13脚也要有高电平?

网友:
这种机器建议先换个U试试

网友:
发一张图给你看看

网友:
芯片供电一正常 11 17脚应该是按下后 11脚有3V电压
现在机器是没有待机 没有3V 5V 按下开机也有反应  但是电流立即为0,保护隔离还是有问题呀 好老的机器了  头疼 有图纸的兄弟吗?这主板像台式机的 一看就头大

网友:
开机键的触发电压不是3v always吗?怎会是1.8v

网友:
还是先修好待机吧

网友:
楼主先测一下对地阻值,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
对地阻值都正常,这种情况应该是一个小电阻或是三级管二级管之类的性能不良 引起的
机器太老 又没有图纸 实在是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