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00M 修到无路可走

楼主(2010-01-07):
接手的这个600M 可真难对付 原本是北桥击穿 换了北桥 从好板上拆的(确保无一失) 现在能触发 上u 电流到0.47A 停顿三四秒 自动关闭 三个指示灯是常亮 诊断卡不跑码
我看论坛上有好多人也是这个问题 难解
当然 电压这些我全测了 保证没一个丢失 前几天有一部一样的机器送修 我趁机对比检测了 cpu座打阻值 量信号电压全部正常 pci上的阻值正常 PCIRST正常 ....甚至连bios我都换到正常机上试过 总之能用表测的都正常

最后没招 换了南桥 一样 有人说网卡虚汗 网卡我拆下重做 照样 就是搞不明白 还有IO 和显卡没动过 不过这两者貌似嫌疑不大

网友:
静态量一下前端总线电阻怎样?帮助判断南桥是否正常

网友:
是不是PCB不行呀!

网友:
真是修的差不多了,要是我就还板了。

网友:
戴尔的机器掉电的可能性太多了,最常见的是内存槽问题,有时候内存不过,有时候内存槽还会造成无CPU供电然后掉电(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DELL D600超级纠结维修记,如果你的分数够100分,就可以看看我的原创,对你一定有帮助的

网友:
如果上U才0.47A的电流的话,先查供电吧!因为上U才0.47A就太小了吧!就算不上U不跑码都应该有这个电流啦,而且你本来的桥坏了,最好对对图纸供电部分有没有坏哦~~

网友:
我在学校学的时候老师说过,DELL的机器对时序和过程要求不是一般的严格,它是一级一级的通过才可以开机,别的机器也是这样,但DELL的还是有点特别的,希望楼主还是按照最原始的维修思想供电,时钟,复位,再多查查吧,貌似前面以无路,也许转角有希望。

网友:
这情况网卡的可能性确实很大。。看来楼主的机器,还要从电压方面入手。。看看,掉电以前,所有电压的情况

网友:
600M  主办   260    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