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5R开机电流由0.5几-0.7几-0.9几-1.0不动,求助!

楼主(2010-01-07):
华硕F5R由于内存供电的上端4800B烧掉,19V 对地短路,换后,开机电流由0.5几-0.7几-0.9几-1.0不动,不知何故,BIOS 22脚有跳变。不亮机。
华硕

网友:
不上内存什么电流跳变

网友:
19伏对地短路的话应该不电只是上管坏吧,它不可能会造成对地短路的,应该还有别的元件挂了,看看是不是后级负载也有短路的,千万别北桥啊

网友:
这机器上cpu和内存后从0.5及-0.7几-0.9几-0.6几就亮了(是外接呕)

网友:
内存高端管坏了,低端管没坏,因为高端管的S极接着个稳压管,当高压管D极S极击穿后,由于稳压管的作用,19V就对地短路了。
外接显示器也不显。
最后我判断为北桥坏,因为内存上的序列号的贴纸由于内存发热都烫卷了,北桥芯片为XP200M,给客户报了价,他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