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o代换

楼主(2010-01-07):
一块华硕主板p4pe2-x开机诊断卡跑到85就停止了.我用风枪加热一下io.就能开机显示一切正常.等关机再开还是到85不跑了.我认为可能是io坏了.主板上io型号是w83627thf-a.我没有尾数一样的io.手头有一个型号是w83627g-aw.这个能代唤吗.
华硕
华硕主板

网友:
想都不用想,肯定是不可以的,,尾数都必须得一样的才能换
华硕的,我试过

网友:
华硕上的I/O没有能代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