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HF-172B无电

楼主(2010-01-07):
神舟HF-172B指示灯不亮,无电,主板大芯片GM2621,MCU:SST25VF010,外置电源适配器12V/4A供电,主板有5V,3.3V,1.8V,晶振两脚电压:2.4V,2.6V,按键板电源开关有3.3V,按下有3.3-0V跳变,请问怎么维修?目前暂无烧录该板的工具

网友:
根据你的描述
可以肯定说是驱动板坏了
改班子吧
现在的鼎科通用驱动板功能很强大
一般都不需要刷程序
市面上有的是

网友:
通用板也不贵,换个通用板,,,,下来的板可以拆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