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 HA-945PL-M2 主板无 CPU电压 其他正常!有图

楼主(2010-01-07):
HA-945PL-M2 主板 开机无CPU电压 其他的电压正常 换了ISL6312 后 IC 发烫 不知道什么原因 又没有图纸 请教高手中

网友:
这个确实没有

网友:
VID0--VID4
EN的电压各是多少

网友:
IC 工作的基本条件

网友:
cpu安装上测量的还是没有安装测量的

网友:
发热 没上好吧 或者上个坏的

网友:
是不是插上电源自动上电
是的话 就换IO
8712IO自动上电就坏了
不是 就可能是你的ic没有上好或者上了个坏的

网友:
测试下周围小电容,或者使二极管

网友:
测一下CPU五个识别信号有没有电压 电源IC有没有工作电压

网友:
谢谢各位知道 在找EN信号时 发现没有 在往前 发现几个3级管 没有条件最后 发现北桥旁边的 一个3055 不量 换了后 开机OK 现在已经在系统中烤,谢谢各位!~

网友:
北桥旁边的场管不良,北桥的供电正常吗?怎么找到这个场管上去的

网友:
是啊,这个如果没有CPU供电,不一定是IC坏,一定查IC的条件再换,

网友:
北桥电压不正常cpu也会无电压,你早就应该测一下全板电压,会少走不少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