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8hmmi

楼主(2010-01-07):
磐正EP-8hmmi 的主板北桥边的一个COM管G极3V 。D极3.3V。S极0.75V这个应该不正常吧,想知道是什么把这个电压拉底的CPU供电也没有
(注"是不是北桥旁的北桥供电只有0.75使CPU供电没有输出啊)把输出脚翘起输出端有3.3V供电输出,控制极有10V电压这是哪里把电压拉底了。

网友:
应该是南北桥供电的,板上个电压正常才会有CPU供电

网友:
G极电压好像有点低
跑一下G极的控制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