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M-L15CH开机灯一红一绿不断变化

楼主(2010-01-07):
我今天接到一台联想LXM-L15CH开机灯一红一绿不断变化。。听客户说,先是屏发红用了一段时间后就成这样了。。我先是怀疑灯管,,,,开屏换灯管,灯管果然是老化好严重,换之。。。装好灯管,装好屏,接好屏线试机,现象还是一样。。晕!!!!
后来我把屏线不装,,灯正常了,也能开关。怀疑屏上有短路,但我用乐华的驱动板去点屏,又是好的,,怪了。。这样的现象今天在别的机型上也有出现,客户要得急只好换驱动板。但这台我想修好,但不知道从哪里入手。请高手出招。。。。。。

网友:
是电源有问题,,,,,

网友:
这款机器灯管确是坏的多,就是有轻微老化了发红
楼主换灯管后的现象是什么样的??没看明白
就看到楼主说故障是开机灯一红一绿不断变化

网友:
驱动板上有件坏了或软击穿了,仔细查一下

网友:
电源的问题,

网友:
换好灯管后,插屏线指示灯还是不断变化,屏上没有反应和开始是一样的。不插屏指示灯就和正常机一样能开能关,灯管能亮,就是白屏。。

网友:
有没有人遇到和我一样现象的,,,具体要修哪里?

网友:
我现在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不知怎么搞了

网友:
这款机型是这样的,无信号输入时就红绿蓝不断变色。

网友(2010-03-17):
楼主修好没有?我也接到一台,是哪的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