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23开机花屏

楼主(2010-01-07):
IBMT23笔记本开机花屏,外接显示器是正常显示,进入系统后外接的显示器的鼠标可以动了,正常使用。笔记本自带的屏还在欢迎使用的画面卡住,有独立显卡的,这是不是独立显卡芯片的问题?

网友:
花屏时有时变成全白,有时有图像时屏幕上有很很多花纹,我自己很难判断,变成全白时好像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线插座是否松了?屏线有断线吗?不行就检查主板输出信号是否正常。最好是换屏试。

网友:
屏或屏线的问题多一些吧,先把屏线测一下,再找个液晶屏代换一下,区别一下故障点再说。

网友:
屏线的问题多一点!!!!

网友:
独显的显存出问题也会花

网友:
楼主换一张屏试试,,不行就直接组显卡吧

网友:
这种板前天刚修了一片,看一下主板到扩展板的接口松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