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杰微主板 jwn70mt显卡口电容 电阻组织

楼主(2010-01-07):
今天修了快杰微 jwn70mt主办 一看是换VGA口... 结果把后边的 电容电阻全弄掉了 找不到以前的了...那为大哥告诉下...
谢谢了
显卡

网友:
这个板指定找不到图,只能是看谁有这板 你报出来元件编号了

网友:
跑一下线啊 看是不是RGB线路或者是HY线路上的 如果是的话 你看一下另外线路上的电阻是多少换一个上去就行了 如果不是的话 跑一下线看和VGA接口有没有连一起 只要连一起就好办啊 找一块集成显卡的板 跑线也能找到

网友:
跑了 半下午了 。。。 就是不知道 元器件的 阻值啊 。。。
元器件全补上了 就是不亮 我怀疑是阻值不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