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液晶按键板有两个键一按就会关机

楼主(2010-01-07):
HKC液晶按开关键就可以开机,但是按键板有两个键任意按一个就会关机,屏幕两边有一定的宽度,想按自动调整没反应,菜单键也没反应。按键我全换过了,还换了两次。还真的挺麻烦!不知你们有何指点?

网友:
把按键从接口拔掉,用短路的方法试一试各按键

网友:
同意楼上的饿说法。先把开关板好坏排除掉。。。在去查别的

网友:
我试过开机后拔掉按键板,但是无法调整图像,两边有一定的空隙。一直开机没问题,现在就是按按键板中的菜单键没用,按键换过了。

网友:
程序有问题吧,刷一下程序应该就好啦

网友:
按键板是线选式的,还是总线的,是总线的话,检查电阻有没有变值。

网友:
建议楼主检查一下从按键到微处理器之间的外围电路是否有漏电现象,特别是一些电容容易出问题。总之秉着先易后难的原则。

网友:
换了按键依旧,那就刷程序吧

网友:
刷程序。查按键到微处理器之间的外围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