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芯片值珠

楼主(2010-01-07):
怎BGA芯片值珠时,怎样才不会把珠吹到一块去,又时怎么吹着就跑到一起去了

网友:
助焊膏要薄薄的一层涂在BGA芯片上。

网友:
珠子会跑到一起主要是你的助焊剂方的太多了,放很少的助焊剂就可以了

网友:
有些人开始做的时候以为越涂得多越粘的牢  恰恰相反  要少点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  多了不行  喜欢连珠的  宁少勿多

网友:
恩就是  焊膏 多了

网友:
值锡球就是个耐心活,

网友:
我每次植球的时候 焊膏涂多了就用手指擦下 擦得自己感觉焊膏薄薄的一层可以粘的住锡珠就行了 ~~还有我的另外的一个朋友是套着钢网直接用风枪吹的  看他每次也都弄的好好的    最后就是风枪要自己把握好了

网友:
买那种直接带网加热的

网友:
要少点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

网友:
正在学习中。有这么多学问里面。

网友:
最好的办法:用钢网, 每个芯片都有对应的钢网,如果你觉得不划算,可以买万能网,三套就差不多了,0.5 0.6 0.76 这样操作成功率会大高.

网友:
用钢网直接加热的,助焊剂上薄一些,加热的时候分两步,第一步先低风速,温度在二百度左右把全部锡珠吹一下,目的使锡珠与焊盘上的助焊剂充分融合,粘接牢固,第二步,风速调到三或者四档,温度在三百一左右,用小口径的风枪头吹,注意出风口尽量保持水平,这样应该是比较好做的,

网友:
松香不是刷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