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路测量判断没鼓包漏液的电容?大家一起来讨论。

楼主(2010-01-07):
一次,测量ATX电源的两个300uf的大电容,都没鼓包漏液。分别测两个电容的正负极的电压,其中一个为0v。取下这个电容测量已经开路。得出结论:如果在路测量电容电压为0v,就很可疑,再取下来测。
    电容正负极的电压变来变去,说明漏电。
    用手摸很烫,可能被击穿。当然也可能是周围元件短路,电容击穿很少遇到。

网友:
LZ应该是打错字了,并联的电容两脚的电压才一样的。不加电直接用二极档量就行,无穷大为开路,0为短路,可充电可放电则这电容基本没问题,300V只是它的赖压值,大电容的定义应该是跟它的容量有关吧。300V赖压值的电容两边是300V的压差,这电压是不是太大了,我们的电都是220V的。

网友:
楼主说的那种情况很少出现,所以你那样的方法也不一定适用

网友:
用指针表打电容比较准确,主要是看有没有回摆

网友:
学习了  不过用电容表不知道好不好用

网友(2015-11-09):
直接可以看不来啊,鼓包了换掉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