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IBM X61报错0701

楼主(2010-01-07):
如题,开机显示如下:
error
0701:usb over current on hc/port-bus:00h dev:1dh fun:00h/port:01h, press <ESC> to continue.
请高手指点,如何解决。

和大伙说一下,根据各位朋友所说的我分别测试了该机的3个USB接口,供电5V都有,正常的,三个USB的大滤波电容,触摸无明显发烫的迹象,感觉温度正常,数据线和地址线都在560欧左右正常的,唯一不正常的就是其中一个USB5V供电对地只有96欧,其余两个是470欧,顺着这个96欧这一脚位到了一个8脚的管子,应该是USB的供电管,因为板载的3个USB供电的公共端都进入了这个管子,但都在不同脚,狠心拆掉了这个管子,。。。。。。。。?唉!故障依旧呀,开机依然报错0701,我无言了。。。。。。。。。,还有哪位高手赶紧指点一下吧,客户催的紧呀.....................

网友:
什么USB过流之类的报错吧,以前遇到一台被摔的变形的宏碁的笔记本主板也是报这个错。

网友:
我以前修过ACER的也有这样的问题,是USB供电管的问题,你可以量下

网友:
楼上说得对。。。

网友:
看看usb接口附近有没有大的电容或者电感发烫很厉害,大多数就是这个问题,
前几天遇到一个X200的机器,报错跟你的一摸一样。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导致,结果换了一个电容就好了

网友:
把USB5V供电管给拆了就好了,不过USB就不能用了

网友:
哦,好的,感谢楼上几位

网友:
都替我说了

网友:
修好了和大家说一下呀

网友:
楼主,什么样,修好了吗?

网友:
和大伙说一下,根据各位楼上的朋友所说的我分别测试了该机的3个USB接口,供电5V都有,正常的,三个USB的大滤波电容,触摸无明显发烫的迹象,感觉温度正常,数据线和地址线都在560欧左右正常的,唯一不正常的就是其中一个USB5V供电对地只有96欧,其余两个是470欧,顺着这个96欧这一脚位到了一个8脚的管子,应该是USB的供电管,因为板载的3个USB供电的公共端都进入了这个管子,但都在不同脚,狠心拆掉了这个管子,。。。。。。。。?唉!故障依旧呀,开机依然报错0701,我无言了。。。。。。。。。,还有哪位高手赶紧指点一下吧,客户催的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