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7300gt 黑屏

楼主(2010-01-07):
黑屏,查mod管G极无供电,供电脚由apw7065提供,apw7065资料如下

请问,该芯片的工作条件是什么?为什么不输出G极供电?

网友:
该芯片我换了新的,还是不输出供电,不知从何处下手了。

网友:
8脚boot无供电,5脚也没有主供电,查线路由一个三极管t0617经4R7为其G极供电,t0617的下边的2个引脚都有12V,上边的一脚没有电,换该t0617,仍是原样。查一个好显卡对比,该t0617上边的一脚为12V,真不明白,坏显卡上的t0617的上脚为什么就没有12V供电。断开4R7仍没有供电输出。

网友:
看一下二极管和电容是否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实际显卡上面不是我提供的图纸上的供电方式,查二极管与电容不可取,因为没有。供电方式如3L所述。所以不好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