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5主板维修一例...

楼主(2010-01-07):
主板型号:杂牌845主板
故障现象:不跑码
维修经过:测试控制级 无电压...更换RT9602 故障解决...

网友:
RT9241的电源IC很容易修的..

网友:
谢谢楼主的贴子,我刚用同样的方法修好一块顶星TM-845GLM!坏的是RT9602,换上去的是RT9607。

网友:
CPU供电IC见怪不怪了

网友:
好贴  非常明了 就是不懂原理

网友:
学习了,不过希望有详细的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