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知型号的NV 显示卡的检查办法

楼主(2010-01-07):
现在市场上不时有一些假的 NVIDIA 的卡在出售,淘宝上居多,这些卡是用低档次的卡来冒充高档次的卡,我见到的有用 G73(7300GT)冒充的 9600gt,有用 G96M (移动版的 9500GT)冒充的 9800GT 等等,这些卡只能安装 JS 自己提供的,修改过安装信息的驱动,其他的正常驱动一律无法识别显卡。不行买了这些卡的朋友,都无法升级驱动,公版的 驱动根本无法识别显示卡,安装不了。

对于这样的卡,我们必须要了解到其真正的 PCI 设备 ID 以后,才可以自己修改公版驱动,然后进行驱动升级。我们常用的 GPUZ 没有办法做到这点,因为这个工具是读取驱动信息的,如果驱动被修改了,其显示的信息也就不准确了。

我们可以采用下面两个办法。
1. 使用 RIVATURNER 来检测。Rivatuner 的检测信息比 GPUZ 要准确的多。运行 RT,然后生成一份 RT 诊断报告,在“ Display adapter information”栏中,你可以看到类似下面的信息:
$0000000000 Description               : NVIDIA GeForce G 105M
$0000000001 Vendor ID                 : 10de (NVIDIA)
$0000000002 Device ID                 : 06ec
Device ID 就是我们要找的 PCI 设备 ID。这个ID 就是你的卡的真正的 ID。

2. 如果某些情况下 RT 也无法识别你的卡,还可以使用 NVIDIA 的 BIOS 刷新软件来进行识别。NV 的 BIOS 刷新工具有两个,一个是官方的 nvflash.exe ,一个是第三方的 NVROM,国人编写的,可以支持 WINDOWS 下刷写,具体可以 GOOGLE 搜索下。这里介绍 nvflash 的用法:
要让 nvflash 显示详细的检测信息,必须要使用 nvflash 的一个隐藏参数: --debug,要保存检测信息,还要使用另外一个参数 --log,具体的参数看下面:

nvflash.exe -c --debug --log mycard.log

使用这样的参数,nvflash 就会显示详细的执行步骤信息,并将素有显示保存到 mycard.log 文件中。你可以查看这个 Log 文件来获知你的卡的真正的 PCI 设备 ID。

得到真正的 PCI 设备 ID 以后,就可以自己修改驱动的 inf 文件,来将这个 ID 添加进去,然后修改好 inf 的驱动就可以正常安装并识别到你的卡了。

网友:
如果没有 DOS 系统,或者不方便进 DOS 系统,也可以使用 NVROM 来检测,NVROM 官方下载:http://www.newbietech.net/tools/nvrom/nvromwin32chs.php

打开一个命令行窗口,进入 nvrom 所在的目录,执行 nvrom -a ,会有下面图片的的显示,也可以得到你的卡的 PCI 设备 ID。

网友:
好东西
但又怎么把ID添加到驱动。inf里呢
新手
请见谅

网友:
是的,如何添加,做个示范

网友:
对啊,请明示

网友:
既然楼主已经给出了思路,为什么大家不自己动脑动手呢?

网友:
以 195.62 版本的驱动为例,以随便一个显卡 ID:06E8 为例,保存 NVIDIA 安装信息的文件是 nv4_disp.inf。打开这个文件,有两个地方保存有 PCI 设备 ID 信息。一个是在[NVIDIA_Devices]段中,拷贝任意一行,将行末的 DEV_xxxx 字样改为 DEV_06E8,就像下面一样:
%NVIDIA_DEV.004E.01% = Section003, PCI\VEN_10DE&DEV_06E8

然后找[Strings]段,也是拷贝任意一行,将 NVIDIA_DEV. 字样后面的四个数字改为 06E8,然后后面双引号中的内容随你怎么填都行,双引号中的内容就是系统显示的显示卡名字:
NVIDIA_DEV.06E8.01 = "NVIDIA GeForce G 105M"
可以改内容为:
NVIDIA_DEV.06E8.01 = "I Hate JS" ,这样改以后显示卡名称就会变成你改的字样了。

修改好这个 INF 文件以后,就可以正常安装并识别你的卡了。

网友:
这个帖子很有价值,如果不用在正道上就成JS了,呵呵

网友:
这个贴子已加入精华,希望大家能够学到更多的知识

网友:
我的显卡就是有写出型号了。但就是没有资料。是华硕9600GS的显卡,现在我都不知道如何查找资料哟

网友(2010-02-13):
竟然有這種偽卡
以前,如果碰到無法安裝驅動
在check型號及驅動無誤後
會往刷BIOS去做
看來在刷BIOS前,得先確認晶片的ID了
那想反過來問大大
如果直接裝測出來的ID驅動
不去改inf的話
可以嗎?

网友:
现在最强的人也只能改到第四位,不过很少

网友:
.......那想反過來問大大
如果直接裝測出來的ID驅動
不去改inf的話
可以嗎?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但问题是卖这些卡的人一般都会将 ID 改为公版驱动中没有的 ID ,导致公版驱动不修改 ID 的话是无法安装的。

网友:
现在最强的人也只能改到第四位,不过很少
引用 网友B:

能改的人少点也好,否则修改有效 iD的方法一旦泛滥,场面会比较难看。

网友:
也可以用GPU-Z查看device id

网友:
如果实在是动手能力差,就在网上下载人家已改好的OMEGA驱动吧。更新很快的。

网友:
这个对识别显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