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3000开机电流跑0.12A是哪里的问题啊 ?

楼主(2010-01-07):
DV3000开机电流跑0.12A是哪里的问题啊 ?
接电源的时候 电流直接跑到0.12A
电源

网友:
可能有短路的问题,你得好好查查。

网友:
你看下桥供电这块电压是否正常,,前两天刚修的的一块桥供电芯片出了问题换了就好了~~它的现象是电压偏低了~~

网友:
有短路啊。有可能是南桥

网友:
应该有短路的地方,修过两台它开机芯片坏的

网友:
你看下运行电压有没出来。电流那么低。

网友:
有电压没出来 看看是哪组电压

网友:
主要的芯片 没有工作

网友:
想 换 南桥 但是 是个 大 工程啊!

网友:
如果是触发了,0。12A,这么低,查下看是有电压没出的才这样的,电压如果都出来,电流在0。4A左右

网友:
测一下显卡上的电容有没有短路。。。

网友:
电压上不全也会这样

网友:
是触发了以后0。12呀,还是插上电源没触发就已经0。12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