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的郁闷问题

楼主(2010-01-07):
今天接到一台IBMT41机器。。。开机红屏出现LOGO之后就暗屏了,心想应该是灯管问题,折屏换灯管。。。换好灯管后,装好屏测试颜色正常,但还是跟先前一样出现LOGO之后就暗屏,(机器可以正常进系统的)。以为是灯管没换好,再换一根,现象还是一样,郁闷呀!再量屏供电3。3V正常,高压供电16V正常。以为是高压条问题,之后换了高压条故障依旧。。。没办法,那就改高压吧,改了之后插电屏亮,开机之后又暗屏了。太郁闷了。。。望各位帮帮忙。。。。。

已经解决:是屏的问题,换屏就好了。

网友:
开机前的 3.3 16V 和 暗屏后的电压一样呢!!!楼主测试过了吗??要不加焊下先看看看

网友:
休眠开关很可能短路了先查一下

网友:
换灯管之前一定要外挂一根灯管试试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后来查出来时屏线接口到显卡断线,接线好后就OK了。

网友:
暗屏前和暗屏后的3。3V和16V电压都一样....休眼开关取掉也一样。屏亮一下就暗了,系统快进桌面的时候又会亮一下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吧,不要老是盯着上面半部分

网友:
其实你的笔记本就是灯管没有换好,你想呀,因为原来红屏,肯定是灯管老化了,换了就暗屏不是灯管没换好,就是没装好或是烧了高压板或主板的保险,IBM T41 已经用了四五年了,灯管老化了,灯管线两头的接线也老化了,硬件重新拨线,再焊接,这样再换灯管成功率就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