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今天修到的几块故障板

楼主(2010-01-07):
1:IO导致COMS电池电压拉低
   一杂牌845板,诊断卡跑00,复位灯长亮,测COMS电池电压为0.22V,扣下电池量为2.9V,不放心换了一块新的电池,上去还是0.22,从电池座正极跑电路,到南桥旁边一贴片电容和一二极管,两个都拆了,量还是0.22,再跑,连到IO旁边一个二极管和一个贴片电容,全拆,量电压升到2.78V,把之前拆下的上起,再量刚才拆下的二极管,击穿,从坏板上拆个一样的二极管,补上后再量电压又拉低至0.22,难道刚才那个贴片电容漏电?,拆了,电压还是0.22,再拆二极管,变为2.78,这回没急着上二极管,而是从板上二极管别一端的焊盘上跑,发现通入IO,拆IO,再上二极管,OK,电压升至2.78,换IO,一路跑码开机,故障排除。
2:电容引起的不上电
   联想品牌机里的845大板,不上电,开关针上有5V电压,晶振正常,电池电压正常,看是W83627的IO,怀疑,于是测它几个功能脚,当测到70脚时发现偶尔的上了一次电,更怀疑IO,换,换完还是不上电,用表笔去点IO的70脚,偶尔的诊断卡又亮了一下,难道刚才IO没换好或是坏的?不死心,又换一个,还是一样晕了,拿起板仔细瞅瞅,感觉内存槽上面一个电容不对劲,推歪一点,果然从下面爆了,更换后故障排除,粗心啊,折腾了半天,以后遇到板有爆电容的一定先换电容。
3:IO引起的不跑码
杂牌VIA芯片红色方板,开机诊断卡4条杠杠,因为前两片板的原因,盯上IO了,呵呵,一看8705的IO,坏的确实多,直接换了,OK,跑码亮机,故障排除。

网友:
谢谢提醒
很 是受用的东西  呵呵....

网友:
io能引起的故障还真是比较多哦。

网友:
能说说第二例是为什么不上电么? 内存槽上边的电容看起来好像和开机电路没太大关系的。

难道是3VSB的问题?

网友:
很 是受用的东西  呵呵

网友:
台机IO大多不稳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