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j跑开机电流不开机

楼主(2010-01-07):
asus a8j跑开机电流不开机,机器一直报警,不知是那里的问题,插不显卡一样。显卡没有问题。BIOS刷过 请高手指导指导。

网友:
笔记本报警的话一般多为显卡,内存,键盘,电池等的问题,逐个排除好了

网友:
显卡,内存,键盘,电池排除了。

网友:
好多这样的故障,不知道哪里出的故障啊,太多这样的故障了

网友:
扣了我很多分了,难得又分啊

网友:
感觉还是显卡。。我用的A8J,显卡松动的时候
    报警之前可以听到ASUS的开机声音

网友:
我的也一样。楼上修好了吗?

网友:
建议楼主先换一根内存,,在查别的。。。

网友:
显卡问题吧...

网友:
我也遇到过。没弄好。。。等待支援

网友:
估计没过内存,实在不行重做北桥试试

网友:
A8J我到是修过,不过几个都是掉电的,发现这个机器显卡和北桥爱坏,有条件的话可以考虑下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