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IDE通道问题。

楼主(2010-01-07):
冬天天气冷的时候,每次开机自检都能过,读到硬盘数据的时候就死机。多开几次就好了!!
硬盘

网友:
不一定是主板的问题 建议换线与硬盘测试排除

网友:
你的主板是不是单桥的..可能是桥问题

网友:
换线试过了。是南北桥分开的。

网友:
多半是桥的问题有时接触不好加焊或重做

网友:
有可能是盘本身有问题才会导致读写慢的,应该先排除这个问题

网友:
加焊一下接口,可能是虚焊。

网友A:
q强烈推荐 盘体的问题 换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