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520笔记本CPU加电不正常,求助

楼主(2010-01-07):
笔记本一开始通电短路,发现CPU供电的一路中高端管击穿,换了一个普通N管,开机正常,但有时关机后再开机电流表跳两下就不动,怀疑CPU没加电,再测发现刚才换的N管又击穿,而且两路的高端管S级和G级全部短接。怀疑供电芯片ISL6264的问题,加焊后再测高端管的G级和S级不短接了,将刚才又击穿的N管摘下,又换了一个普通N管上去,开机电流表仍是只跳两下,测ISL6264主供电有,5V输入有,PG信号无电压,而且两个高端管的G级和S级又短路了,将管摘下测却没问题。请问哪位大哥帮着分析一下,到底是不是ISL6264供电芯片不好啊,还有这种S级一体和D级一体的管到底能不能用普通管更换啊?  (下面附高端管图片,上面是没坏的那路,下面摘掉的是坏的管)

网友:
应该是P沟道的吧,这种管子也不稀罕吧,我好几个废板子上都有

网友:
应该是ISL6264芯片坏了,或者是你换的N沟道MOS管功率不够大。

网友:
遇到这种反复烧MOS管的情况往往是控制芯片的问题。

网友:
这个板子在不短路的情况下,如果cpu不输出,应该是没有pg,重做北桥好,北桥,南桥,显卡集成的,我修过,很不稳定

网友:
那个好的上管我测过,是N管没错,再就是6264的高端管G级脚和检测脚应该是不相连的吧,正常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