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波三折的维修

楼主(2010-01-07):
元旦前夕,一台客户机送来维修,说是电源坏了,我帮他拿去保修好了,到了第2天,拿那客户又把电脑拿来,说是冒烟了 ,检查还是电源问题,客户说干脆换个电源算了,我就给他换了个航嘉电源,再过了半天,那客户又把电脑拿来了 说是开不了机,我马上给他检查了一遍,是中毒了,就拿了张电脑城装机版给他装系统,复制到百分百重启,提示应用程序错误无法安装操作系统,后来找了张 安装 版的操作系统,可以装上,没发现什么问题,就打电话给客户来拿机,又过了几个小时,那客户又把电脑拿来了,说是不能用迅雷,新版本也不行, 郁闷,我又帮他全盘格式化掉重新安装,还是老问题,装不上GUEST系统,迅雷也照样用不上,于是把配件全换了个遍,最后怀疑是主板的问题,拿去技嘉服务部检测,结果特搞笑,主板日期给病毒改成2099年了,把时间调回来就什么都好了,最后我又叫客户来拿机,客户走了不到2个小时,他又跑过来了,说还是不行,会死机,提示内存错误,玩游戏卡死不动 真的 是郁闷到了极点,还是老办法  查病毒,查到了7  8十个病毒,真奇怪,怎么刚刚全盘格了,又重新安装过系统还能扫出那么多病毒来,又继续杀了几次,基本是没有病毒了,我又重新安装了个正版的操作系统,心想这次该可以了吧?,拷机两小时没问题,关机,结果关机的时候又提示 内存不能为RE、、、请教高手们我是哪里错了没有,怎么老是整不好这台电脑,我做电脑生意都七八年了,还重来没见过这样的病毒,《可以确定硬件没有问题》

网友:
内存报错应该兼容不好

网友:
以前一直没有这情况,主板是技嘉的N720  金士顿2GB的内存

网友:
装了 过不了多久就有病毒了么
1 你安装过程中就中毒了
2 用户使用中中毒
3 硬盘引导区有病毒
4 你先把机器装好自己用几天吧

网友:
。。。吐血。。真败了,这样的客户真无语。所以拷机是很重要的

网友:
太下人来吧你刷一下Bols看看有没有用

网友:
用memtest86+测试一下内存吧

网友:
是不是内存里的病毒没有查杀啊,试一下。

网友:
内存 不兼容吧,,,,,换跟内存烤机

网友:
很正常啊,说明你对电脑基本方面的维护、维修没有经验

第一、客户的机子拿来安装系统,如果硬盘上还有重要数据的,最好先对硬盘进行一次硬盘病毒扫描。可将硬盘拆下挂到别的主机上查杀。有时我都将硬盘上的数据备份出来后,再对硬盘进行分区等操作。

第二、如果怀疑硬件方面有问题的。首先目测有没有明显的硬件损坏,其次就是一定要对灰尘这些要进行清理,板卡金手指擦拭干净。

第三、尽量的不要使用什么Ghost盘来安装系统。这点是我的多年的经验。我一直使用传统的方式,放光盘慢慢的安装。虽然时间花得比较长,但安装出来的系统比较稳定。

第四、如果多次出现相同的问题。基本上客户操作失误比较多,对客户讲明如何避免简单的中毒或是出错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不兼容造成的事

网友:
换一个主板吧

网友(2010-04-19):
可能是病毒吧 最好用纯净版装系统

网友(2010-06-16):
硬盘引导区有病毒 dm重新分区

网友:
这样的故障还真没见过啊 怎么那么容易中毒呢! 你真的肯定硬件没问题吗?

网友:
考机的时候没有认真考呗。。。。也没有检查清楚

网友:
不会是来砸场子的吧!我也遇到过类似的事,一台朋友的朋友的电脑 说是死机或者蓝屏
测试电源 主板没事 内存到自己的机器上用2天也没事  总共在我这试了10来天没事 ,搬回去说不行 又拿回来还是没事 之后给他换电源线 数据线 插座 就差给他个UPS了 还是那句话 蓝屏 真服了 后来一问 我这是第N个给他修电脑的了 当然也是第N个没修好的

网友:
ghost全盘重新分区试试

网友:
我前几天也搞了个这样的机子,毒中的超快,清0---重分的  回家就蓝
拿回来一杀就是毒。搞了2次后我给他换了内存(内存装系统、拷机都没问题)问题解决了。
把他的条子插别的机器全是蓝的+各种报错。
只是中毒快这个问题我现在也没想明白~~      各位!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楼上的明显是内存问题蓝屏。。中毒也估计是误报。。。

网友:
内存不稳定或兼容性问题。

网友:
明显内存问题吧,或中了鬼影病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