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低音炮不过电一般要从哪检测起 (换过保险丝了)

楼主(2010-01-07):
有个漫步者音箱 低音炮坏掉了 想直接改用两个小音箱直接插主机 ~请问各位高手该怎么改呢 小音箱有正负两级 !!!

PS:再请问一下低音炮不过电一般要从哪检测起 (换过保险丝了)

网友:
这样不行吧,因为放大电路全部在低音箱里面!

网友:
那不行的。主机音频输出功率过低无法推动那2个卫星箱的,你可以找一个2025双声道的小功放板。接好电源和音箱。再连接电脑。

网友:
楼上说的是啊,要有功放电路才行啊!针对你那两个小音箱设计个功放电路就好了

网友:
3楼的,2030吧

网友:
这样不行,,,,,阻抗不同,,,功率也不行

网友:
楼主检查一下变压器吧看有没有输出

网友:
直接接声卡输出是不行的 要功放的!!!   不通电 先查变压器输入输出电压是否正常   这个应该好修的

网友:
80%是变压器坏,我修过很多这样的

网友:
TDA2025或TEA2025的小功放板,可带两个小音箱。我就是用联想小主机箱内的该功放板改造的需要+12V供电。

网友:
1.先测量整流桥后面大电解有无短路(断电测量),短路大部分为大电解或功放集成块坏
2.带电测整流桥后面大电解有无对称的正负直流电压(otl型放大电路无负电压),无电压测量变压器次级有无交流低压,有交流低压为整流桥坏,无交流低压为变压器,保险管,抗干扰电路,开关,和电源线坏
祝你好运

网友:
低音炮不过电一般要从变压器查起

网友:
除了变压器就是2030 了

网友:
变压器问题居多

网友:
用万用表量电源插头阻值,无穷大肯定是变压器初级绕阻烧断.

网友(2010-02-07):
其实音箱可能是最好修的了,拆开看看用的是什么功放芯片,就是有个散热片那个,网上搜下这个芯片都有相关的电路了,照图纸一看就明白了。音箱分有源和无源的,无源音箱用电脑或者其它的音频接口是无法直接驱动的。

网友:
主板集成声卡不能直接推音箱,独立声卡有功放的可以推不过声音不大喔,低音炮内部电路不是很复杂,损坏最多的是电源和功放块,不打开的情况下你可以量电源插头两端的阻值(开关打开)一般几十欧左右,如果为无穷大说明变压器初级烧了,如果正常那你就必须打开盖在量次级了!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变压器的问题居多  变压器初级线圈内部有个保险电阻 损坏的可能性极大

网友:
变压器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