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电脑分区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0-01-07):
今天给客户联想电脑重新做系统,客户要求全盘格式化,结果分区出现105#错误,麻烦问下朋友们怎么解决啊?

网友:
你用什么软件分区的,联想电脑应该有一个隐藏分区的,用PQ分区看行不,或进PE后一个个格式化, 也可以在安装版的光盘从新分区,多用几个试试看吧

网友:
呵呵,兄弟肯定是用PQ分的吧。联想的机子都有一个通病。经常会出现这些情况。你换成DM试一下。或者把用GHOST把硬盘分成四个分区。今天我还碰到F41的机子。老是蓝屏。没办法换成WINDOWS7   OK了。        ………………高兴太早。驱动使不了。联想官方还没有更新支持WINDOWS7

网友:
最后还是装回XP啊。WIN7界面虽然华丽。但是速度和性能还是没有XP  快。

网友:
建议楼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换成DM来分区~
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呵呵!才学呢!我是拿PQ分区结果出现105#错误,格式化它出现4#错误。DM不会啊!看见一串英文头晕那位兄弟能详细的给支个招,我实在头痛的不行啊

网友:
DM很好用,在网上下一个DM分区的视频看一下就会了。

网友:
搞个GDISK  用dos分区,,,绝对好用

网友:
用PE系统带的分区工具,就行....删除 再分就OK

网友:
pe下面加载盘符有的无法删除我曾经遇到过dell mini 10的上网本就是在pe下无法删除后来在dos下才删除,所以dos和dm是首选。

网友:
用安装版分区

网友:
进DM-->(A)dvanced Options --> (M)aintenance Options --> (D)ynamic Drive Overlay --> (R)emove Dynamic Drive Overla  就解决 了;

网友(2010-06-27):
我是进PE,用PM全删了然后重建分区的,最后要更新下MBR

网友:
PQ分区后,直接重启,进PE后,再格式化!

网友:
我觉得应该去fdisk下,那边会让你慢慢的扫描,很浪费时间,但最后的效果可能会比其他分区工具要好。只能这样说

网友:
用DM低格一下,只低格一点点就可以了,或者扇区清零,然后再用DM分区。联想带一键恢复,有隐藏分区,用PQ就会出现这种错误。

网友:
用PQ也可以,关键是先要将所有分区删除,包括隐藏分区。然后重新分区或直接GHOST分区。

网友:
我上夜遇到和楼主一样也是联想的机器,也是105#错误,低格一下就好了

网友:
低格试了没啊,如果没有低格一下试试,可能管用这是个人意见

网友:
用MHDD清零一下,不用全盘清完,一点点就行了,再重新分区应该不会有问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