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P灯管闪,换灯,换高压,均一样,

楼主(2010-01-07):
T42P灯管闪,换灯,换高压,均一样, 问过几个师傅都是没头绪,请各位大虾给点维修思路。

网友:
灯管换漏电了吧。

网友:
会不会是电源适配器的问题啊。兄弟我以前遇到过。或者电池

网友:
供电不 足 吧 电源大电容有没有问题

网友:
闪的严重吗?看高压供电,开启信号是否正常!正常的话可能是灯管绝缘问题!

网友:
是不是充电电路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控制电路有问题的,仔细查查,不行就找个机器代换一下,或者把高压改了

网友:
安装原装驱动可解决。

网友:
应该是充电跟电池一直在变换着。。出现那种闪吧。。

网友:
你说的那种闪是哪种?DOS下就闪么?还是进系统闪  你外界个灯管 试试 闪的时候量高压板电压都正常么?你说明白点大家好帮你分析

网友:
有可能是充放电电路故障,也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网友:
大虾看下那个屏线有没有插啊]

网友:
你换过灯管 和高压。。那就剩下屏线的问题了。。

网友:
是不是换灯管时,灯管两边绝缘不好 打火造成的

网友:
已经解决  谢谢 8楼 大虾 。小白哥。 装好驱动就OK

网友:
他所说闪,不是闪光的闪。

网友:
高压供电 灯管 屏有地方漏電

网友:
我还以为灯管没有绝缘好呢,原来是驱动没装好,,,学习了

网友:
有没有测过高压条供电稳不稳定。

网友:
到官网下载原版驱动可解决问题,我试过了,就是更新下驱动,要官方下地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