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5gl跑c1c0

楼主(2010-01-07):
今修一杂牌845主板,加电可开机,诊断卡跑c1c0。估计是内存方面,查内存主供电2.5V正常,辅助1.25V正常,时钟1.6V。反复点重启后观察诊断卡,发现osc灯亮就能继续跑码,有时候能跑c3c0,有时候能跑0501,不确定,最多的情况是跑还是跑c1c0,但是这个灯灭了就停在那个位置跑不下去了。用示波器观察有片选信号,但是片选信号不能持久,不知是什么原因,请教各位问题出在哪里了???

网友:
最好先查一下CPU座子,有没扩孔。

网友:
多谢版主指教!

网友:
座子是 针式的还是 BGA 的  是BGA 的 可以 压一下 看看

网友:
座子是针式的,我把座子打开了用镊子把各个接触的都夹了下,应该接触良好了。但是装好后还是老样子,C1C0。我手上还有一块V星的主板,上fsb400的U跑FFFF,上533的U跑C1C0,osc灯也是到那个位置的时候就灭了,跑不下去了。

网友:
这两种情况看来是一样,现在没思路了

网友:
你的主板桥是南北一体的桥吗?   要是应该是桥虚焊!

网友:
不是一体的,开机都是南桥开机触发方式

网友:
开机的时候两块板子我都用手按住,用很大的力也是一样

网友:
不知道换IO有没有用,望大家指点

网友:
如果查不出原因就把CPU座换了。

网友:
LZ何不刷个BIOS试下呢

网友:
杂牌主板难找bios ,试着刷了南北桥芯片的那种BIOS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