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跑码完成后..................

楼主(2010-01-07):
神州的M352D
笔记本
开机跑码后自动进入待机模式,然后就关机,请问师傅们如何处理呢?
笔记本

网友:
看看待机模式SLP_S3信号是那个芯片发出的,问题应该在那儿。

网友:
S3信号通常是由南桥发出还是由IO或EC发出的呢?还是那个元件给南桥发出S3信号呢?

网友A:
SLP-S3是用来定义ACPI状态中S3状态的信号,其具体作用,此信号是ITE I/O芯片与南桥的握手信号,接到此信号后(南桥发给I/O)。
I/O芯片72PIN输出PS-ON#。ATX被拉低。
虽说我是修台式机主板的,但这个信号我知道是南桥发出的。

网友:
那如果南桥没这个信号发出的话就算是硬启动完成了也会立刻待机然后掉电吗?

网友:
SLP_S3信号一般是南桥发出的,但不一定直接开启供电,而是发给EC或电源管理芯片,再有这些芯片去开启各路供电。要看图纸才知道啊。

网友:
那如果南桥不良或者坏的话他硬启动完成后就会进入S3模式吗?因为在EC的SUS_B脚根本没电压输出而且也没对地,跑线路跑到一个三级管的焊位上,没焊三极管的也不像掉件了,看样子是连接G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