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硬盘换盘片的问题

楼主(2010-01-08):
问题1.换盘片需要 环境等级真的100%?  这样的地方那里有啊。
问题2. 硬盘的。盘片坏了以后有没有回收价值
问题3 .如何衡量,硬盘的磁头问题,还是盘片问题?

网友:
如果要修盘,那业余条件下换的用不了多久,如果要数据还是可以的

网友:
维修时,不管是磁头还是盘本不好,都是把相应磁头砍掉,连原厂都是这么做的,除非是前置放大器坏或所有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