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就这两个板子

楼主(2010-01-08):
1.一雕刻用的工控机板,才拿来时插上测试卡,只有3V灯不亮,能测的管子电压都正常,就是不跑码,摸CPU有温度,CPU应该已工作,因专用ATX插头处只有红线,灰线,黑线,暂不考虑3V电压,而且主板已有1084转换,观察COMS跳针很歪,放一下电,跑码,并在插上内存后能跑完码,但是又不断重启.放一电就不重启了,但关电后开机又重启.量了一下COMS跳针上的电压,正常,换掉实时晶振,完全OK.
54.顶星G31板,测各部份电压正常.压桥,座都档在内存D4.但好像前端总线电压偏高,实测为1.36V.换掉场管跑后能点亮,但还是1.36V,测试中又变回档内存,又换了一场管,接着又能点亮,但等场管冷却后又档在内存处.因吹场管的地方紧贴着实钟晶振,想可能晶振不良,换掉一个还不行,晕.撬掉谐振电容,代码跑98.99.仔细一看,有颗电阻被我撬裂了.用线短接,故障复原.因南桥有1.06V供电,想让两处电压平均分配,就飞线短接,成功了.
FSB供电还是1.36.但南桥这边供电已变成1.26.不管了,装系统测,用IDE硬盘装不进系统也更进不了系统,客户只用了SATA硬盘,装上顺利进入系统测试稳定.

网友:
第2个故障 会返修!

网友:
前段时间加焊桥的板子三天两头来返修,了不得了

网友:
那里 短接 使两个电压平衡是怎么回事 短接那里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