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word就报错“Microsoft Office Word 遇到问题需要关闭"如何解决?

楼主(2010-01-08):
  遇到过“Microsoft Office Word 遇到问题需要关闭。我们对此引起的不便表示抱歉”的提示呢?然后有一个“恢复我的工作并重启 Microsoft Office Word”的选择框,并将此问题发送报告给Microsoft。如果你把选择了重新启动,就是一片空白;如果你把选择的“钩”去掉,就总是循环出现这个对话框。给很烦人吧。

  关键是修复、重新安装都不管用。大家可以试下使用以下办法处理:

方法一:
  点开始,在运行中输入“winword /a”可以启动word,我们打开“工具/选项/常规”,找到“打开时更新自动方式的链接”这一选项,看见前面选择框里的对勾了吗?直接把它去掉就行了。保存退出。重新启动试一下,一切正常,OK!!!

  通过Windows的“运行”命令可以启动Word程序,例如用“winword”命令启动Word。如果我们在“winword”命令之后还再加上以下参数,可以满足特殊的需要。
  /m宏名:启动Word后运行指定宏,并禁止运行AutoExec宏。
  /n:启动Word而不打开任何文档。
  /t(空格)文档名:启动Word后打开指定文档作为模板。
  /a:禁止启动Word后加载项或载入共用模板,包括Normal。
  通常情况下,我们都是从程序菜单选择启动Word。但如果Word不能正常启动,命令行的方式就会很有帮助,如果由于宏病毒导致不能启动,则可以试试/m;如果是由于加载项所致,则可以试试/a,以解燃眉之急!

方法二、
  可能是normal.dot模板损坏了。
  normal.dot是一个自动保存模板,比如写着word文档时电脑非正常关机,再启动计算机后word会启动关机前保存的文档,使你的损失降为最低。(顺便说一句,word默认10分钟自动保存一次,我们可以到“工具/选项/保存”,将自动保存时间间隔修改为1分钟,这样可以把非正常关机引起的文档损失降为最小。)
  解决办法:
  1、删除你使用的用户名下的TEMP所有文件,OFFICE在你安装时的备份文件,清空所有系统的日记信息...也就是删除Normat.dot模板文件。 即删除G:\Documents and Settings\用户名\Application Data\Microsoft\Templates\Normal.dot文件;
  2、点开始,在运行中输入“winword /a”可以启动word,此时不会有无法打开对话框出现,将word文档另存一下,会提示是否替换normal.dot,这时word用新的模板替换损坏的那个,选择是。这样word就可以正常启动了……

网友:
我经常遇到,都是用方法二解决的,方法从没用过,谢谢楼主。

网友:
以前有不少客户的电脑存在此问题,从运行命令开始,有的只能临时用一下,彻底的解决还是重装操作系统。

网友:
重新装Word试下,

网友:
找了好久,终于找到了,以后不用再求人了

网友:
我一般就是 删除 "normal.dot",然后重启一下,再打开 word,就可以了;

方法一,临时救急可以用;个人估计是 word 公共模板 损坏 的原因。

网友:
遇到这样的情况,也很少去研究,重新安装一遍就能好

网友(2010-11-08):
求救:我的电脑出现这样的问题,遇到过“Microsoft Office Word 遇到问题需要关闭。我们对此引起的不便表示抱歉”的提示呢?然后有一个“恢复我的工作并重启 Microsoft Office Word”的选择框,并将此问题发送报告给Microsoft。如果你把选择了重新启动,就是一片空白;如果你把选择的“钩”去掉,就总是循环出现这个对话框。问题一模一样,但重装以及按上述方法操作都不行,依然出现同样的问题!点开始,在运行中输入“winword /a”一样不能启动word!着急啊!求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