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VGA线后亮一下就灭或者花屏

楼主(2010-01-08):
一个三星153V  S液晶显示器,不接VGA线通电显示无信号输入,都正常。接上VGA线后,能出画面,出现不到一秒就黑屏了,等上几秒后还能显示一下,这回显示有可能出现正常画面,也有可能出现花屏。这种问题显该是解码板的问题吧????这种问题一般是解码板哪里的问题,好不好修???

测量了一个13V和5V都正常(在没接VGA情况下),应该不会是屏线的问题吧,因为在也接VGA时,通也显示器上显示(没有信号)时都很正常,就是在接上VGA后才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你先看看电源稳定不。电源好就是板的问题了,换个万能板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下12V 5V电压是否正常,如果正常的话,外接个高压板电下看是否能正常的,花屏应该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把屏线检查一下,清洁重插

网友:
看一下屏线好好的查一下吧

网友:
应该是解码板问题。可不知道从哪里入手,是不是主芯片坏了

网友:
出现黑屏现象,先 目测一下 看看哪个地方 可有 虚焊!

网友:
目测过,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一般是供电问题,可以试着换下主板上的电容,我碰到过几次这种情况, 外观上电容正常,包括拆下来测量也正常,但就是有问题,换过后正常!
可以先用通用板试下,花屏也有可能是程序错乱,不行可以刷个程序!

网友:
典型的MCU坏的故障啊

网友:
是MUC的问题。我修好了好多个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还是那句话,先用通用板试一下了。一般是驱动板毛病了。

网友:
还是觉得得用替换法,把电源板替换出来试试

网友:
应该是MCU坏了

网友:
灭是由于保护,花屏是因为存储器。

网友:
驱动板故障,换一个,替换一下。。。

网友:
这款机子屏显IC坏后会现这种情况

网友:
MCU的故障....

网友:
我的不接VGA线无显示,电源灯亮
怎么回事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有一台和你的故障类似,换解码板OK,修解码板不好修,可能要写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