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笔记本不开机请教

楼主(2010-01-08):
今天修到一个V星的笔记本,里面的主板型号是MS-14211 VER:21,现象是按开机键电源灯亮,其他没有任何反应,长按电源按键电源灯不会灭,要拔电才行,整机只有3。3V和5V电压是正常,其他一个电压也没有,据客户说是笔记本放在床上被踩了一脚就这样了,但看不出任何被踩过的痕迹,请高手指教维修思路

网友:
楼主你能把待机什么电流,,,电流跑到多少等等都要说啊,,,,不然别人都不知道怎么帮你

网友:
应该是主板被中踩变形引起有部分元件脱焊了,特别是BGA封装的芯片。有可能主板上的焊盘都被拉掉了。

网友:
等会有空了把南北桥拆下来看看

网友:
其他分组供电,cpu供电都没,你可以从这地方入手

网友:
应该是断线了,你还是从供电的地方先查起再找其它的

网友:
机器肯定没有复位,不然,开机了,可以按开关机键关机。

网友:
谢谢大家的指点,南桥拆下来了,里面被拉起来10多个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