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BGA 包括图纸

楼主(2010-01-08):
很想为行业内兄弟们开发一套千元级BGA 设备。现已经基本定型,图纸将陆续上传。
今天先发一下下加热部分图纸资料。
整机图片

背面图片

正在做的北桥

值球

欢迎拍砖,也欢迎大家提出更好的建议!

网友:
老大! 建议在 主板拿取的方便性上考虑下,这个方案我已经放弃了,呵呵

网友:
发热砖采用了60*245的砖,三片。总加热面积245*200,足够一般笔记本和台式机主板使用。
个人认为最难做的就是台式机的北桥和u座。能做好这两样bga机器就算成功了。
闲话少说,说一下制作过程吧。

首先找个破箱子,机箱、功放的箱子等,什么都可以。
我找的是一个2u的破箱子。

在面板上开一个开关的洞。最好采用圆形的开关,一把手钻就可以开孔了。
这个箱子是机器的门面,漂亮一点的最好。

然后找个机械加工厂,做以下几样东西
一块铁板,用于安装发热砖和支架,要2mm厚度。其他人选用铝制,我感觉不好。长时间受热,铝会变形的。

上支架,两片。同样是2mm铁板弯制。上面要开孔,便于安装固定装置

下支架,两片。开孔,安装支架的钉

这几样东西我总共花费50RMB,很便宜的。

然后继续,在破箱子上盖上开个大洞,能露出三片发热砖的位置就可以了。

将铁板衬在破箱子的上壳内,在上壳上开好光轴支架的8个安装孔。装好光轴支架和发热砖,炉子的机械结构就基本完成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两温区可以解决绝大多数bga需求。
将两温区机器成本控制在千元,绝对可以让很多穷哥们们成功bga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错,下托 上压的方式,可以有一定效果的防止主板变形,但控制不好,会让主板还没做BGA前就变形了,而且在拿取主板的时候很不方便。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呢

网友:
电路部分:
不建议将温控器装在机器内部。我的这台就后悔了。

你只需要将三片发热砖并联。然后串联固态继电器,连接在电源接口上。
固态继电器的控制端串联开关,连接在控制接口1 。热电偶引出线也连接控制端口1上。
控制端口1将控制炉子的发热。

控制端口2用于升级三温和连接照明灯等设备使用。

下加热总成本:
破箱子  0
机械加工包料共计50
光轴 15*2
光轴支架  6*4
直线轴承  12*4
螺丝共计10元
发热砖  30*2
带偶发热砖  35*1
固态继电器  30*1
强磁铁  10*4
两个航空插头  6*2
共计   291元

网友:
强磁铁用于下支架和光轴之间的链接,便于向各个方向移动。

nnd,这东西居然10元一块。抢钱呀。
不过听说强磁铁可以软化血管、降血压、磁化水、治疗颈椎疾病等,简直是包治百病。我忍了

网友:
支持版主!最近也在研究DIY BGA,对于我们三无的人来说,减少成本,获得最大的利益是良策。有些不明白的地方版主指点下。预热台我看中了淘宝上面这款,价格320,无论从外观还是温度控制我想应该会比LZ DIY的要好些,然后可以做个固定的支架,温控也能买到,就是上部的发热我还没有好的解决方案,看到淘宝上有卖没有详细的去问,这样算下除了上部的,总共400就可以完成,上部温度如何制作期待指点。。。

这是预热台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款产品下加热面积较小,支架太简陋了。其实bga机器最难的地方就是这套支架。
温控方面不知道厂家怎么想的,用运放对比热电偶输入,可控硅控制的方案很理想,不过厂家做出来的东西实际温度总和设定温度偏差很大。
拿到每样产品都要拆开重新调节一次,烦。

网友:
谢谢指点,我也是效仿我大哥的BGA,他的下部预热和这款一样 有的时候碰到难做的我们会把下部温度开的很高,当然他不是DIY的 工厂带出来的那个时候3500左右的样子,现在已经没有了,做BGA是不用说的成功率很高 包括U座

网友:
修哥,这样不太方便吧,拿板下来要等很久吧,应该考虑方便一些的方案。还就就是上面的热风枪是可以转动的吧

网友:
想控制好总成本,第一要做的事情就是抛弃昂贵的温控器!
单片机控制是最理想的解决途径了。
我现在使用的方案比较复杂,不利于diy。想采用一个更简洁的方式控制上部热风。
最终想让热风控器制成本在200元左右。所以有了下面的一个方案:

我想提出一个想法,叫Onetouch。顾名思义,一键控制。
就是在热风控制器上只有一个按键,机器开始运行就是按照下面曲线走的

温度的上升不是走几个台阶,而是随着时间线缓慢的不停地上升。
当上升到有铅温度时,机器报警三声,此时要是焊接有铅芯片,就可以按下此按键,机器恒温于此时的温度。
如果焊接的是无铅芯片,就不要理会这次报警。机器温度会继续上升,达到无铅温度的时候再次报警。

实际使用的时候就是开机,不论温度走到多少度,按下按键,机器停止升温,保持恒温。
如果没有融化,可以再次按下按键,机器继续走温度曲线。

比如做无铅芯片,机器升温到回流温度,按下按键。恒温于此温度一段时间。回流完成之后关机。

机器上设置Onetouch按键、时间线旋钮、风量旋钮,电源开关、实际温度指示装置。简洁、低成本。

不知此方案大家可否认可。希望各位理论和实践的专家前来讨论。
如果此方案不能成功,只好用单片机控制5段加热方案,成本略高。个人diy恐怕不行了。到时候我给大家代劳。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机械方面我是门外汉。希望大家提出建议,最好是多人联合搞一下。

我想从控制电路上降低一下成本,这个我还在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分钱一分货,我能力有限。做成这样已经很满足了。
有什么好的建议希望大家多说说。最好搞成一个千元级bga开源设计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说实话 我在机械设计方面有点优势,至于使用单片机或程序方面就弱弱了,如果要搞集合开发,我参加!

网友:
上热风彩用什么温控器?

网友:
回复 网友E:

楼上的请通读全文后回帖好不好

网友:
大修,你和我的想法基本一样,我有两个8205,一个上加热,一个下加热,.8205改变温度是通过电位器改变输入电压达到调节温度的目的.我的想法是通过51控制继电器来切换电阻.达到定时就改变温度,但是有个问题,就是温度上升速度问题,一直没想到办法解决.按他们厂家给出的参数,一秒最大就5度.大于这个速度.有可能芯片会出现问题.
johnnylu 说他改造了风枪,能把速度控制下来.具体怎么改他也没说.如果你有办法控制升温的速度就拿出来学习哈,有时间可以加QQ讨论哈:93688054

网友:
1个多月没见,想不到大修的BGA又升级换档了!恭喜恭喜。
也说一下我意见:夹具的确需要改进。淘宝上有现成夹具在卖,好像300多,样子很不错。还有不行的话,你到老高那儿看看他那台的夹具。

网友:
楼主有没有上边风筒的特写照片 上面风筒支架看不到是什么构造  再给个发热砖和控制电路内部的特写就更好了  个人认为这款DIY相当有水准了 前面控制面板看的不是很清楚  多传上几张全方位的照片有助于大家集思广益是吧 真的很棒 佩服

网友:
版主你要考虑一个问题,能把热风稳定住,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网友:
版主你要考虑一个问题,能把热风稳定住,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引用 网友E:

这个大修是可以解决的吧

编一小段程序在MCU中就可以控制加热体加温过程。比较简单。

网友:
两温1000元的机器只能自己做而且机械部份成本因素只能做到最精简。

网友:
这个是厂家ALTEC一个四路控制的温控的原理图,估计楼主的设计跟这个类似吧,或者说所有温控都是一样的结构的,不同的地方就是A/D接口的速度(这个是决定一个温控能不能控制热风的的主要条件),MCU的处理速度,MCU里的PID程序(也就是下文所说的算法)的优劣,网上可以找到很多开放的PID算法代码................另外还需要有标准的参考源来校正温度,做冷端补偿............

网友:
收藏了,晚上研究一下,谢谢楼主

网友:
1个多月没见,想不到大修的BGA又升级换档了!恭喜恭喜。
也说一下我意见:夹具的确需要改进。淘宝上有现成夹具在卖,好像300多,样子很不错。还有不行的话,你到老高那儿看看他那台的夹具。
引用 网友F:

请宇光大侠给个连接,谢谢

网友:
我学习的,长见识不少,多谢楼主,

网友:
我也是一直手工做BGA,做北桥、Cpu座没什么问题,用了个2000w的砖,上部8305,效果很好。

网友:
不论手工还是用BGA设备,如何防止pcb变形,是最关键的。

网友:
这帖子好像人气不旺啊

网友:
卡达853 预热台 加安泰信8205   不知道行不?

网友:
支持楼主,这样做肯定省钱的。

网友:
楼主我现在也研究这个玩意,楼主用1000块来做真很省哟,

网友:
我想从控制电路上降低一下成本,这个我还在行

网友:
真是很强很历害,为人民造福了。

网友(2010-02-25):
这个夹具的确不好搞。我一直都在考滤这个问题

网友:
我问了下厂家,PC410的价格才是是450啊,出厂价的。。。。。10条16段,带通讯,这个价格也很贵吗???如果这么便宜的价格,你们把这个省掉了就是个错误。。。。。。你们可以自己跟厂家联系,问看价格咯。。。。。我也在计划中,我自己也用着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做BGA,我觉得很好用。你们在考虑太多的是扳子的固定问题,在我的时间中发现,只要夹稳就可以了,板子的变形和本身板子的材料,芯片的个头,还有加热的温度,还有比较次要的就是加热的面积等有关了,想靠固定板子来防止变形,凭本人的经验,感觉好象有点不切实际,还不如搞个好点的温控,调节好上下2个温区的温度和加热时间比例来减小板子的变形来的实际点。。。。你们设计的是2个温区的,不是我说,做点大点的芯片,板子一般会塌陷变形的。。。。。纯属个人牢骚,不好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