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0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行

楼主(2010-01-08):
今天接了 一台进水的TBM R50的机子,刚开始试的时候有五声短报警,电流停在0.74,跑码跑了俩下旧停在1E,直接拆开机子把腐蚀的地方清理下,可以了 ,可是第二天开机又是 一样问题,开了 好几趟才开起来,求教下高手!!
进水

网友:
应该是还有进水的地方没有处理好,IBM的板子最怕近水了,很多过孔容易腐蚀坏

网友:
先把板子放进烤箱烤半天在查有没有短路! 一般进水的板子只要只要把腐蚀地方擦干净再放进烤箱烤半天就会好!

网友:
有短线了,慢慢找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