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一下华硕M2400电池的数据线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0-01-08):
(图片)

网友:
I2M总线吧。负责电池和主板交换数据的。比如电池的电量,生产厂商,及生产日期等等。
不过楼主的这个图有点奇怪,好像有点不同。应该是检测电池电量,温度,我是否接入吧(瞎猜的)

网友:
是的一般是两根数据线。一根是温度保护的,但这个机器好像不一样的

网友:
这电池是单总线的电池协议

网友:
楼主研究出来了吗?研究出来了说下  可能是跟南桥传输的,还有一路可能到电池充电芯片

网友:
力源科技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65412-1-1.html
能说说原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