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特殊接口SONY液晶怎么点亮?

楼主(2010-01-08):
SONY SDM-N80液晶,不知是什么接口的,请高手指点该如何让其正常工作?那种接口能否改成VGA或DVI?相关图片如下:

接口定义及电路

网友:
应该是比较好点的,只是因为屏不在我这,所以不敢随便指导。多查资料看看

网友:
这个不好改的,,,,这是SONY的一种接口,,,,你最好是看这机器是什么屏 最后配个通用板吧

网友:
GVIF
全称 :  Gigabit Video InterFace

索尼公司开发出来的连接显卡和显示器等之间的数字视频信号传送方式之一。

在传送方式上,它是把RGB各种颜色信号和同期信号用1对通信线路进行传送接收的串行传送,用纤细质朴的电缆就能够传送图像。同时分离了显示器实体和电路,用1根电缆连接,归结了图像,语音,电源等用GVIF传送,提高了机箱的设计和配置的自由度。

网友:
和我们现在常使用的信号形式不一样,,,这是示意图

网友:
这种是不好改的呀

网友:
这种目前没有通用板可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信号经过板上的芯片已经处理成LVDS了,我觉得改还是简单的
另外得问楼主电路板上有哪些芯片,都写出来,大家好帮你分析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他换通用板可以(可能进屏时的信号是LVDS,所以他应当把屏型号报上来),但改这个视频接口(电脑至显示器的接口)应当是很难,,,,

网友:
看到屏是SHARP的了

网友:
不好意思~~这两天都没上论坛。现把屏型号补上!

网友:
这个屏的接口比较特殊了,一般是没通用板点的,得想办法在板上找合适的信号点,去加通用板

网友:
看看这个 贴吧,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93023-1-1.html应该这个板还有个转接板才对的,屏是1280*1024的双8位TTL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