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20怪问题

楼主(2010-01-08):
三星的720用2个小时,显示无信号,主机没事,刷程序也没用,怎么办啊有时候还不亮,驱动板的电容也换过啦。各位兄弟帮一下忙

网友:
电源高压补焊了

——————————————————
能显示无信号关高压什么事啊?

网友:
三星的MCU坏的多

网友:
换u吧,通病呀

网友:
是6863的吧  换啊~~~~~~~

网友:
刷MCU不管用就换一个,NT68的MCU自身坏的比较多

网友:
换过mcu新的还是不行

网友:
你刷程序了吗?不刷是不能用的

网友:
换个  24C16

网友:
我的經驗也是認為應是mcu的問題

网友:
好像是MCU本体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