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 USB不良

楼主(2010-01-08):
我遇到一个HP V3000的主板,现象是:换过北桥显卡以后出现的问题是 三个USB鼠标接口,插键盘不好用,插USB鼠标有的鼠标好用,有的不好用,但是U盘不管什么时候插上都好用,这种问题是如何解决的,谢谢
显卡

网友:
把USB接口下面个电容换掉!不行就直接换南桥!

网友:
先重新做个系统试试。这种情况一般硬件没什么问题,

网友:
电容漏电。

网友:
可能供电不足,U盘耗电小,跑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