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5GV ,自动触发,大约50秒后,掉电。

楼主(2010-01-08):
一块845GV-A ,空板接上电,风扇就转,一会就停。   测开关针,两针都是5伏。也就不再加电了。

网友:
顺着开关找呗!

网友:
一针经过两个电阻,到了一个小三极管,这三极管的一极连着电源的14脚,另一针经过一个电容到地,就是这个针的5伏,我知如何来的。开机小三管我用一样的换过,还是一样。

网友:
空板把CPU的两个上管摘掉还是一样。

网友:
看开机排针。阻值怎样?
是不是一直导通。

网友:
这个我碰到过,没修好,上电5秒断了,也是一样现象,点开关针5秒后两针都有5V电压。。。跑了几次电路负针的去到南桥,最后没修。。

网友:
我这也有一块 索泰克的  上电就开机 关不了

网友:
谢谢楼上几位。
是南桥挂了。
     没找上问题客户同意换一块新的,结果换上一通电,南桥很热。这才知道是电源不好,烧的。
  教训啊。,

网友:
首先看一下可不可以强制触发,如果不能就检查一下开机电路,顺着找损坏的元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