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VD2-X内存C1不过

楼主(2010-01-08):
开机跑C1,有复位,一长二短,内存1.83V,北桥3.3,1.2,1.8都有。北桥按了没用,但是我发现时钟1脚有3.3V,55脚没有电压出来!刷过BIOS了,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求助啊!

网友:
加焊一把桥!你那主板是南北一体的桥吧? 应该是桥的问题,上午我修了一块,跟你问题一样,得用很大力气压下桥才过, 在不行就换个I/O试试吧!

网友:
查内存供电 时钟 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