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达845主板(新手请教)

楼主(2010-01-08):
各位老师,小生这厢有礼了!
我是一个新手,新到这张845板子是我第一次修。
由于这张板子的USB接口坏掉一个(能开机,一切正常,就是USB不好用)
所以我想把它换下来,可是我换好了以后,主板却点不亮了(顶级郁闷)
点不亮

网友:
能加电吗 测下 USB 阻值 和 5V点正常否

网友:
估计换的时候短路了5V吧,现在开机风扇会转不?

网友:
如果你把USB短路了的话,可能是南桥坏了,你现在看一下,刚换的USB接口上四根线是不是有短路了

网友:
谢谢各位老师指点
南桥完了(越修越坏)

网友:
汗了,以后做事要小心

网友:
会不会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USB修得时候要小心一点,我碰到过两次机箱着火,都是有人插USB设备,从USB燃起

网友:
遇到过,前置线接错了,接视频烧视频,不过,U口供电给小音箱正常,其它也正常,
不过烧了我两个视频才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
南桥挂了,我也碰到过,跳线挑错了也会烧南桥

网友:
什么烙铁,接地了吗?

网友:
烙铁是普通的,没接地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