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SyncMaster 151S液晶黑屏维修经验

楼主(2010-01-08):
开机闪一下黑屏,LCD屏上能见暗淡的图像信号,说明故障在高压电路或者背光电组件部分。
检修过程:拆机目检C5电源输入滤波电解电容(100uf/400V)鼓包,Q1场效应管(ML146  MTP2955V)的S脚与PCB板烧蚀开路。更换C5及补焊Q1后加电试机,马上发现新换上的电解电容冒烟损坏。发现PCB板上满是喷出电解质,使用酒精泡洗晾干后检查C5周边的元件发现R3(270K)电阻变值,一端量到270K左右阻值,对换表笔后只量到140K左右阻值,更换该电阻和C5后试机故障排除。该例因为R3电阻变值导致C5发热鼓包损坏及新换的电解电容冒烟损坏,该R3电阻串接R4(270K)连接着C5的一个引脚。
附注:一般电源输入滤波电解电容鼓时应注意检查周边的元件是否变值或损坏,否则易忽略导致新换的电解电容再次损坏。

网友:
这讲的是高压板上的故障吧?恕我愚昧!

网友:
应该是电源板吧

网友:
液晶显示器中100UF/400V的电容只有电源中才会用到,实际测试电压在300V左右。不过楼主说的电阻引起电容烧爆,我在维修过程中还很少遇到。一般都是市电过高,会引起那个电容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