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A71fsB 缩屏

楼主(2010-01-08):
优派 A71fsB 缩屏:缩屏主要的是下向上缩,tda4863aj 换过啦,电压都正常,但是还会出现缩屏呀,高手指点下

网友:
查一下4863供电脚有无电压,没有电压就查供电脚的一个电子有没有开路,要是开路换了就可以了

网友:
还有场偏转插头处

网友:
请注意tda4863aj还有一个是TDA4863A 。。。这两个IC是不能代换的。。。

网友:
O 多谢各位,问题得到解决……………………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