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东芝的待机0.07 开机卡在0.7 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0-01-08):
一台东芝的待机0.07 开机卡在0.7 是什么问题
问题

网友:
看看开关上面有没有电压。。。

网友:
你查过cpu的时钟,复位吗?

网友:
看看电流有跳变么,没有的像没有过内存或根本没跑码

网友:
把内存拆了看看 电流到多少了

网友:
什么型号都不知道,东芝的机器,没有内存电流的变化不大的

网友:
测内存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晕死 啥也不写 怎么让我们给你分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