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时bios设置丢失,需按F1进入系统,但时间正确

楼主(2010-01-08):
开机时bios设置丢失,需按F1进入系统,但时间正确!什么问题

设置了 当时能用  可是过天吧就又是这个样子了  时间还是正确的 其他的就变了 换了电磁  还是一样

网友:
Del 进不去,F2~F10都试下(F8不是),几个一起按,进去找,有一项是可以关闭F1的

网友:
有些机子还有可能是风扇和CPU出错等等

网友:
电池放下点    试试

网友:
Del 进不去,F2~F10都试下(F8不是),几个一起按,进去找,在第一个选项里,在时间下面有个后面带error的改了,把软盘关了,在保存(好像是f10)基本上都可以除掉f1,如果还不行你看下cpu风扇错误,如果是的话看下风扇有没有转,有转就是风扇接错电源,或把bios里的风扇检测关了就行啦

网友:
你把COMS 跳一下线啊!   然后进在进试试啊!    应该没大问题!

网友:
关掉软驱。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主版bios有问题  刷新版好了   谢谢大家!

网友:
有可能是开机自检风扇,CPU内核代码初始化,都非至命性故障,所以才允许接F1跳过,华硕主板里基本都有一项可以关闭错误F1,DEL 进入BIOS,然后恢复出厂设置,F10保存设置,退出,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