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330不加电求助!付电路图

楼主(2010-01-08):
如图19V电压直接进入PQ9,但是没有输出,测量G 为低电平0V

由图看出该芯片VCC是PQ9输出电压后才会有的
前后时序弄不明白了,到底是芯片先工作,再出电压,还是。。(看楼下说ACDRV是否为0V决定与ACDET)

测量BQ24751  第28脚PVCC无供电,怀疑后边有短路,直接把PQ9的D与S用镊子导通,插电源短路;测量全板电感,只有PL6阻值为20多欧 此电压为1.05VSP,如果是这个电压短路的话,电流表是否会有很大反应?。
付附电路图请高手指教

网友:
保护隔离的管子,控制极一般都是有谁控制的?

网友:
PQ9是一个P沟道的MOS管,0V的时候应该是导通的。没有输出的话排除输出级短路,直接更换PQ9就可以了。

网友:
测量后极无明显短路,测量PQ9无击穿,插上电源没有待机电流

网友:
如果直接把PQ9的D与S直接连起来有短路现象,说明后极应该有短路,但是测量阻值均正常,只有PL6阻值20多欧,把JP8断开以后阻值上升 到80欧,不知是不是这里短路了?

网友:
PQ9是一个P沟道的MOS,內含一個順向二極管在D-S間,在PQ9未导通之前利用MOS內含二極管供電給PVCC,IC就可動作,PQ10不會导通,而ACDRV是否會到0V,則要看ACDET來決定,不過若你在PQ9輸出未測得電壓,個人認為PQ9損坯的可能比較大.

网友:
是隔离保护的N沟道PQ9管子的G极有问题,重点查看PQ9G极由谁控制。。

网友:
PQ9应该是一个P构造的MOS管,如果后极有短路的话,也会引起19V无输出

网友:
如果是短路了,怎么样才能确定是哪里短路了?如果不是短路了,PQ9满足什么样的条件才能正常导通呢?

网友:
PQ9和PQ10一起换了试式

网友:
量测PR58 PR174 PR60 PR63阻值是否正常!PQ9GS压差大于5v才导通,一般第四脚8v以上的电压

网友:
量测PR58 PR174 PR60 PR63阻值都正常,测量实在是没有找到可疑的短路之处;应该还是PU4没有正常工作导致的19V无法进入系统供电 ,真是头大

网友:
公共点有电压吗,主供电有对地短路没,应该是保护隔离电路的问题,测下G级控制电路,量下保护隔离电路的几个主要部件有短路没,二极管,贴边电容

网友:
仔细查查后面有什么地方有短路吧!

网友:
你直接导通PQ9 然后用手摸主板看那个元件烫就是哪个坏了呗

网友A:
等待结果呀

网友:
期待楼主的解决结果

网友A:
还没有结果吗,等了好几天了

网友:
应该是充电芯片到控制角有问题

网友:
强加电压后摸摸看哪发烫,等待lz消息